有谁做过制袋机设备行业吗

楼主(2025-03-08):
最近做医疗设备行业,医用盘套其实就是手术室里的垃圾袋,关于热熔熔接这一块,你们是用青铜,黄铜,铝合金,还是45号钢。
上次用黄铜200度的温度,黄铜变形很严重,有的话请指点12.

网友A:
1.可以尝试采用超声波焊接方式;

2.至于什么材料,这应该是属于技术核心了吧,我估摸着应该不会有人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尝试采用超声波焊接方式;

2.至于什么材料,这应该是属于技术核心了吧,我估摸着应该不会有人说;

一般这种PE都是靠加热熔接,无纺布用超声波熔接的多

网友:
或者铝合金烫刀

网友B:
黄铜,铝都用过,我们是做的玻璃胶的包装,长的黄铜热合头确实容易变形,但是热合头下面是垫的硅胶垫抵消热合头变形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铜,铝都用过,我们是做的玻璃胶的包装,长的黄铜热合头确实容易变形,但是热合头下面是垫的硅胶垫抵消热 ...

我这个有1米长,低下也有硅胶垫,但是变形还是太严重,熔接不稳定。铝你用的是7075吗,铝的话有没有什么缺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有1米长,低下也有硅胶垫,但是变形还是太严重,熔接不稳定。铝你用的是7075吗,铝的话有没有什么 ...

我们的没有这么长,就500毫米常,普通6系列的铝,也是有变形,但是在接受的范围之内。现在普遍改成拖动焊接方式了,就是膜在动,刀头不动,热合投头也变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