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Visualize背景渲染失败

楼主(2025-03-08):
先安装的solidworks,约两周后单独装了Visualize,但是渲染时报错“背景渲染失败”,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以及怎么解决?

网友:
确保显卡驱动是最新的,尤其是对于NVIDIA显卡,需要安装与SOLIDWORKS Visualize兼容的驱动版本。
检查SOLIDWORKS Visualize的版本是否与你的显卡和操作系统兼容。某些旧版本可能不支持新的硬件。
检查是否启用了正确的渲染模式(如GPU、CPU或混合模式),并确保系统资源(如内存和显存)足够。
确保渲染输出路径没有错误,路径中不要包含特殊字符或过长的文件名。

网友(2025-04-22):
遇到过,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