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气缸加上一个弹簧,输出力多少

楼主(2025-03-08):
各位好!请问气缸缸径200mm加上弹簧,气压0.5Mpa(规格是直径70mm,长度70mm)这种结构能输出多少力,求解

网友:
你不说气压我猜 的出来

楼主:
|sgxap666发表于 03-08 18:29你不说气压我猜 的出来
0.5Mpa

网友A:
你不说弹簧线径我猜 的出来

网友:
与气缸相同,除非把弹簧压坏。
无论弹簧处于什么状态。
因为反力与正压力相等。

网友:
你不说受力面积我猜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说弹簧线径我猜 的出来

lz把脸伸过来,麦哥给一逼兜,大概就是这么多牛

网友:
无语。能不能问的专业一些。

网友:
有点没有看明白

网友:
70mm是什么鬼

网友:
气缸力max:F=
A=
0.5×
106×
0.0314=
15700N
弹簧弹性系数k和压缩量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