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只剩下大图标了,没有细分功能图标了。。。

楼主(2025-03-09):
请教:只剩下大图标了,没有细分功能图标了。。。2019版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标题栏 文件 -  三维模型 -  草图 - 标注-----到最后的那个里面有个三角形的按钮(显示完整功能区).  点一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栏 文件 -  三维模型 -  草图 - 标注-----到最后的那个里面有个三角形的按钮(显示完整功能区).  点一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