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安装不了,一到这个画面就完。。。

楼主(2025-03-09):
2019安装不了,一到这个画面就完了。请教大侠是否知道怎么回事?win10系统,以前没装过。

网友:
图片中说得不是很清楚了吗?VC++2012的升级包4没有安装。

网友:
VC++2012升级包冲突,大概就是你的系统里已经安装了较新版本的VC++,在win10应用找下对应的VC++删除掉再安装,另外似乎VC++2015(或者其它版本)是可以向下兼容的,它可以替换掉较低版本的VC++程序,所以如果找不到对应的VC++版本,不妨把高版本的都删掉

网友A:
要卸载SW,在应用里是卸载远远不够,

在应用卸载后,再打开注册表,(百度怎么彻底卸载SW,会有删除注册表的详细教程)

把注册表删除后,

再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卸载SW,在应用里是卸载远远不够,

在应用卸载后,再打开注册表,(百度怎么彻底卸载SW,会有删除注册 ...

装这个需要卸载sw?

网友(点评):
看看,笑笑就行了。你认真就过了

网友(点评):
cad好难卸载干净!

楼主:
晕,只有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这个需要卸载sw?

槽,看错了,还以为是SW

网友(点评):
没关系。大佬你的答复是真心的想帮lz,结果吓了我一跳

楼主:
大家好!感谢大家回复!我这个应用里截图这样,我要删掉哪些?
这些东西是干啥的我也不太清楚。。。
把带2012的都删掉吗?

楼主:
‌检查并卸载已安装的VC++ 2012‌:首先检查控制面板中是否已经安装了Visual C++ 2012。如果有,需要卸载,
然后从安装介质的手工安装VC++ 2012的升级包4(位于3rdParty\x86\VCRedist\2012UPD4\vcredist_x86.exe)‌
上面那第二行是啥意思?

网友:
以前我也是自己安装,后来淘宝花个十几块钱,一次搞定。

网友:
装新版本2024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导。做一遍以后其实很简单。就是把那两个2012的卸载了就行了。一开始觉得不太明白。用DeepSeek问了一下。感觉还不明白呢。就再让他详细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