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设计,我是不是很菜

楼主(2025-03-09):
今天知乎上看到一篇文章,大概意思就是钣金加工,从别人那拿到三维,然后开始设计,绘图相关的很多,很细,折弯图,焊接啥的,就是常说的拆图,拆图很累,拆图才是设计钣金零件。
而我所在公司需要一个机箱时,一般也是把三维出好,然后出单个零件的零件图(折弯后的),其他焊接啥的就不管了,我想问问各位大佬,你们设计机箱时一般提供的是什么,做了哪些工作,我这样做的设计是不是很菜啊,出去是不是不太行

网友:
我厂设计机箱时一般提供的是CAD图,内有展开图。

网友:
人菜没关系,关键是瘾大

网友(点评):
菜又爱玩?

网友:
理论上来说,同一个工件,设计部门做的工作越少,最终成品的可控性越低

网友:
设计的精细程度,关键得看这个项目的时间和经费。
公司往往会给设计的时间缩到最短,他们认为,设计主要是靠人,只要电脑不坏,就可以无限压榨。

楼主:
各位大佬,我可能没表达清楚,就是我三维已经固化了,装配图,二维单个零件材料表处公差都有,钣金这东西其他就剩加工工艺了啊,其他还需要设计负责啥呢,还有假如我去其他公司这样做设计可不可行,还差那些东西(必须要做的)

网友:
首先我想问下楼主是在搞产品或设备的设计,还是就是搞个纯机械设计?如果是前者,更多的设计内容应该是功能性,钣金工艺大概了解就行,细节由钣金工程师去搞就可以了;如果是后者,那么就应该主动去深入了解钣金加工工艺;当然技多不压身,做产品或设备设计有精力的情况下也可以了解一些钣金工艺。不存在应不应该,毕竟学了的都是你自己的。

网友(点评):
确实,我悟了大佬

网友:
没必要了解太细,况且每个钣金厂的标准不一样,怎么都要人去拆的,当然画的时候用solidworks钣金模块去画呀,减少大家的工作量

网友(点评):
好的老哥

网友:
自己有钣金设备可以做细节,没有还是洗洗睡吧,画个3维跟CAD折弯尺寸图就行了,外发的钣金,你难道要求每个钣金厂都按你要求去买设备做折弯模具吗?补充一句,如果外发钣金,发了3维图,还跟你要CAD展开图的甚至于打不开3维图的这种钣金厂趁早换掉,百分百是垃圾小作坊没有质量保证的

网友:
设计要考虑工艺,这叫设计工艺化,目的的是零部件可量产,降低成本

网友:
个人体验是搞太细不好对接,因为公司原因,所以合作的板金供应商一直在换,新对接的板金厂感觉直接给他们抽壳的三维图最后做出来一致性更好,因为不同家的模具尺寸都不一样,工艺也是各自按照模具限制修改。

网友(点评):
好的老哥明白了

网友:
钣金,有些公司二D图都不出,直接扔给钣金厂。

网友(点评):
你是再说我吗?哈哈,我直接给STP

楼主:
小弟在这总结一下各位大佬的发言,供自己学习,也供跟我有同样困惑的人学习,欢迎大家指正。
首先,这是针对自己无加工设备,钣金产品需要外发加工的场景!
由于各个钣金厂标准不一致,折弯模具不同,加工工艺也根据模具进行制定,因此需要外发加工的钣金产品不需要将图纸做的非常细,如不需要做展开图等,设计师需要做的是将三维设计好,零件图做好(无要求的折弯半径由加工方决定),外发至加工方即可。
另外,设计师需要多去了解钣金工艺,便于设计出加工性好的产品。

网友:
把自己当做普通工人,拿着你的图纸能做出合格的产品,你的图纸就合格了

网友:
外发的钣金图纸我们设置只给了PDF的图纸,留给自己做的会详细,包括展开尺寸,甚至激光切割图纸都会有

网友(2025-04-15):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加一个钣金展开图,加工厂用不用是他的事,图纸有没有事设计的事,有的工厂为了节约时间和成本会找一些小钣金厂加工,所以个人感觉既然做设计了,那就把图纸做好,这样也省的后面推责。

网友:
你这是转工艺图  跟设计不搭边

网友:
我是做产品结构设计,钣金机箱从来都是模型直接发加工厂。加工厂自行拆图,有问题的地方,及时沟通。你水平到位,设计出来的东西零沟通,按照你的图都可以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