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销和定位销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5-03-09):
我看有的设备上用的靠销,有的设备用两个定位销孔进行定位,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网友:
边定位和孔定位。
使用哪个,看哪个容易实现,看哪个的精度级别高。

网友(点评):
所以哪一种定位精度更高

网友(点评):
看你加工和要求,线割的通孔肯定比CNC的加工要稍微好点,

网友:
直线导轨定位用靠销,自行设计的机构用定位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一个边定位,一个孔定位

网友:
靠销---精度低于孔销,但好装配。

网友:
靠销你只需要保证一个方向的线性公差,剩下的两个方向无所谓,可以标默认,定位销你需要保证四个方向的公差都在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