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直线导轨固定螺纹孔问题

楼主(2025-03-10):
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工友,假设有一根直线导轨长度一米,上面有五十个M4的沉头孔,我在底板上钻固定螺纹孔是一定要也钻五十个吗。还是说可以隔几个钻一个,哪里有比较详细的资料可以查看呀,机械设计手册上没看到有

网友:
打这么多孔,直接焊接就行了,省时省力精度高

网友(点评):
老哥 你这算教坏小孩吗

网友(点评):
春哥要是亲自上手帮着焊的话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点评):
没什么高的精度要求,焊还真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
孔你图纸出出来就行  ,加工钻不钻是加工的是 ,装配装不装是装配的事

网友(点评):
我的习惯是有多少沉头孔就打多少眼,最近看了一批图纸,有的导轨就是只打几个螺纹孔,所以来问问,这样打孔有没有道理

网友(点评):
是的你可以全孔,但是装不装是他们的事情,没有的就要找你!

网友:
没必要吧,一般在官网查对应型号的最短导轨尺寸,按照那个尺寸距离打孔就算保守的了,刚度够的情况下一般都是三个螺丝固定了事

网友:
没精度速度强度要求的,隔三四个孔打一个,太远了不协调

网友(点评):
可以可以

网友:
看看你的负载和精度要求吧

网友:
看看导轨样本上有没有相关说明

网友:
最好根据导轨要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