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架Y轴应该搭接方式求教

楼主(2025-03-10):
各位老大:

          看到搭接的龙门架Y轴方向运动,      有的是两侧都是模组驱动;有的是一边模组,一侧线轨就行,简单省钱;
求教各位老大这两种搭接方式分别都是用在什么工况下的?  看跨距差不多都是一米,搞不清楚应该什么场合用那种

网友:
你都说模组加线轨便宜了,那就是不要求外观,还要便宜的时候就用线轨呗。

网友:
差不多跨距1米的话就用线轨啦,便宜。

网友:
精度低,横跨距离短的情况用线轨
精度要求高,负载重,横跨距离又长的时候就要考虑双模组

网友:
和导轨组合便宜,而且控制好写。那么为什么有些一定要用双模组这种又贵控制又麻烦的东西?我猜是跨度太长或者负载过大导致用线轨直接憋死

楼主:
用一侧线轨的搭接的话,如果距离太宽的是不是容易歪会憋死?原因滑块和线轨里面有间隙

网友:
都是一个驱动   肯定两个一起动好点啊

网友:
双模组适合对于精度有高要求或工件重且行程长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