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装配体内一个轴承的端面和草图的一条直线重合。怎么选?

楼主(2025-03-10):
如题,装入一个轴承。想让轴承的一个端面和草图的一条直线重合。但是一直选不上这条直线。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
你用其他软件装好再导入啊!

网友A:
他两属于同一部件,你要进到部件里编辑才能配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两属于同一部件,你要进到部件里编辑才能配合啊

你好,进到部件里编辑我没看懂是什么意思。我这是在装配体里画一个草图,配合时选择草图选择不上。但是如果我在零件里画一个草图,配合时可以选择草图。今天实测,我在装配体里的草图,左键点击一下某线条,会弹出“装配”的小图标,点一下它,再点击轴承端面,就可以令轴承和草图的某个线条做配合关系了。

网友(2025-06-04):
没太看明白。草图上的线能不能先拖到一边去,让他俩不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