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装配体内一个轴承的端面和草图的一条直线重合。怎么选?

楼主:
如题,装入一个轴承。想让轴承的一个端面和草图的一条直线重合。但是一直选不上这条直线。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补充内容 (2025-3-10 19:21):
草图是在装配体画的

补充内容 (2025-3-10 19:22):
请看一下2楼我自己的回复

楼主:
自己试验了一下,如果是一个零件的草图,它可以来做配合,如果是在装配体内画的一个草图就选择不上,无法做配合。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A:
上面的👀  眼睛打开了没 ,需要先把这个线的定义成构造线,再打开眼睛  就可以

网友B:
你换个思路,轴承端面跟轴的台阶面去约束

网友:
那是基准面的虚拟外框,你居然要用它做配合。。。。。。

是画的草图。。。看起来像基准面  发表于 昨天 19: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  眼睛打开了没 ,需要先把这个线的定义成构造线,再打开眼睛  就可以

上面的👀  眼睛打开了没”,后面改成构造线能看明白,前面这个&#128064是啥?说的眼睛又是那个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个思路,轴承端面跟轴的台阶面去约束

里面的东西没做好,先画个矩形代表一下,限制一下轴承位置。做好后再通过改矩形尺寸来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