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图明细表部问题

楼主(2025-03-10):
那位高手知道怎么装配图明细工程图的视图保至一样,每次装配图更换了明细表不同步更换。

网友:
那是你没链接上吧,正常的话都自动变的,你是哪版本的solidworks。

网友:
应该可以自动更新

网友:
模板没存,或者模板存了但是插入的时候没有选择模板

网友A:
可以做到的,要链接,你的表格模板也要自己做好才行

网友:
明细是有模板的,做好了之后放在一个路径里,关键的来了,要把设置里面明细表的路径设置为你放的位置,不放心每次插入的时候手动选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到的,要链接,你的表格模板也要自己做好才行

明细表是有也有属性相联,但是里装配图变了,明细表没有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细表是有也有属性相联,但是里装配图变了,明细表没有变

你链接的有问题,我做的都可以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