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请教扭力.........

楼主(2025-03-10):
盘式减速机     倒吊着物体旋转

物料尺寸常规300x300x30t   600x600x30t      重量区间30KG  60KG      极限重量85KG

做个机构夹着物料    一起锁在盘式减速机上

按理说也没啥东西    供应商帮忙选型   选了一款    我一看这参数   太夸张了   太大了      想选小一号的    结果供应商说这一款也不行   小了

我的天呐   不至于吧    到底怎么算的   天天算扭力扭力    都无语了   咋就没个统一的算式

又要我这个半吊子自己算

我算的不对吗   不就把转动惯量加在一起吗       乘以加速度吗     怎么要这么大

网友:
你水平旋转,而且基本上负载均衡,计算出来的所需扭矩必然是很小的,主要是惯性矩+摩擦力。
这里减速机的旋转扭矩肯定不是主要考虑因素了,要看下减速机的轴向承载力

网友A:
角速度错了吧,是40Πra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速度错了吧,是40Πrad/s

没有吧    deepseek也这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角速度错了吧,是40Πrad/s

你给的加减速时间也太快了吧

网友(点评):
他给的加减速时间哪里快了,1.5秒啊,算很慢了,伺服减速机加减速0.2-0.5s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吧    deepseek也这么说

T=2Π/W

网友B:
假设摩擦系数是0.1,摩擦力为850*0.1等85牛,假设电动机半径100mm,那么摩擦力矩是8.5牛米,加上楼主算的也不对,供应商考虑安全系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吧    deepseek也这么说

看错了,那是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摩擦系数是0.1,摩擦力为850*0.1等85牛,假设电动机半径100mm,那么摩擦力矩是8.5牛米,加上楼主算的也 ...

不太明白   你这个是指旋转时   重力对于电机轴承的摩擦力矩吗

网友C:
总力矩应该是摩擦力矩和启动力矩,楼主还要计算惯量比是否匹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总力矩应该是摩擦力矩和启动力矩,楼主还要计算惯量比是否匹配

惯量匹配和减速机没关系吧

网友(点评):
有关系,减速机有额定惯量

网友:
怎么感觉是供应商在坑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惯量匹配和减速机没关系吧

没有吧,换算到减速器上不都是力矩吗

网友:
1、I=1/12*m*(a^2+b^2)=6.14kg*m^2(按85kg;a、b=850、380mm)理想化,85kg负载平均分布到850*380上面。
2、角加速度,α=0.21 rad/s^2
3、T=I*α=1.3N*m,跟楼主结果差不多,没算安全系数。
供应商考虑的,减速机得承受重力,直接选了个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