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螺丝防松

楼主(2025-03-10):
我们的产业有个小顶丝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松动,无法加弹垫M3的小顶丝试过防松螺丝但是效果不理想。因为考虑后面需要拆卸不能使用不好拆的螺纹胶,不知道还有什么好拆的方式可以使用。

网友:
我们以前试过在轴上点个窝用尖头顶丝,还试过在顶丝后面再顶一个,但是效果都不好,最好还是加大。可能也是我们这工具不行,那个m3的顶丝根本就拧不紧。

网友:
书上边说螺纹防松,按照工作原理分为摩擦防松,机械防松,永久防松,永久防松四大类。

网友(点评):
你知道什么叫小顶丝吗

网友(点评):
不知道,百度了。

网友A:
建议更改结构,小顶丝防松不靠谱

网友:
合适的螺纹胶+双顶丝。但是不能做到永久不松的

网友:
我在公司要求过,内部严禁使用m3顶丝,根本拧不紧,M4就好很多。临时的办法是用内六角螺钉替代(如果不干涉),最好配合件用D型孔配合,虽然加工麻烦点,但对顶丝的要求降低了不少,哪怕松了也照样用

网友:
经历告诉我  不要用顶丝 特别是M4以下的 不是特殊情况 不要用M3以下的螺丝 。 顶丝特别是固定轴  。 然后顶丝 不是拧不紧 就是拆不下来。
小螺丝 内六角那地方总容易滑 拧不下来。顶丝轴上开对应的平面

网友:
不能加大的情况下 最好是在轴上配做顶丝孔或者顶丝环形槽

网友:
加到M4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更改结构,小顶丝防松不靠谱

有道理,改设计。

网友:
热熔胶滴灌,尾部预留一点出来,拆卸的时候酒精喷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有趣的小知识增加了

网友:
试试加长顶丝螺栓,然后在顶丝座前后各增加一个螺母,调整好后把螺母紧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