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薄板表面冲压加强筋怎么加工?

楼主(2025-03-10):
如图,不锈钢表面,这种加强方式需要做冲压模吗?我们薄板批量不大,有没有更简单的处理方式?听说过数控辊压的方式。

网友A:
焊接几个加强筋上去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几个加强筋上去算了

外观件,焊接不好后期处理不方便。

网友:
我感觉只能冲压模做

网友A:
|kobebryant_lu发表于 03-11 13:02
外观件,焊接不好后期处理不方便。
这质感看上去应该是磨砂喷涂吧?目测你这厚度,后面焊个3mm钢条和加强筋一个效果,焊接完成后磨砂喷涂后看不出来焊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质感看上去应该是磨砂喷涂吧?目测你这厚度,后面焊个3mm钢条和加强筋一个效果,焊接完成后磨砂喷涂后看 ...

这个是不锈钢板,厚度0.7mm左右。不锈钢板焊接后不好处理啊。

网友:
|kobebryant_lu发表于 03-11 18:37
这个是不锈钢板,厚度0.7mm左右。不锈钢板焊接后不好处理啊。
请教一下不好处理的地方是指哪方面?

网友(2025-04-24):
只有开冲压模具

网友:
方案1:数控冲床上开模滚压筋模具,数控冲床时采用的滚压加工;方案2:采用压力冲,开一幅简易模具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