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链条输送机转轴断裂,帮忙分析下原因?

楼主:
去年做得链式输送机,客户反馈转轴断裂,都是从键槽的地方断开。从断裂口分析下是哪种原因导致的?
链式输送机:两条平行链条,长度5-8米。轴直径35mm。

网友:
典型的疲劳断裂,键槽处是否较大弯矩或冲击?降低硬度增加韧性或加大轴径试试。

网友:
    从第二张照片来看,推测:
    1 该轴工作时是逆时针方向旋转的;
    2 该轴键槽处所装的配合件与轴的配合间隙较大,且键槽右侧大约45度处可能有顶丝之类的东西,使得该方向上配合件与轴的偏心最大,轴在该方向上的弯曲应力最大;
    3 键槽右侧工作时的挤压应力、剪切应力再叠加上附近方向较大的弯曲应力,导致局部的应力集中效应异常突出,疲劳裂纹首先从此处发源,迅速向右扩展,在右侧大约45度弯曲应力最大的方向上逐步扩展、愈演愈烈,最终瞬断。
    建议:或者继续使用键联接但应减小配合件与轴的配合间隙,或者取消键联接改用胀紧套消除配合的偏心,再或者如楼上所说加大轴径同时改用胀紧套则安全系数更高了

网友(2025-03-11):
绞龙 轴断裂大概率原因:1.同心度不高。2.主轴收到径向力过大。3.电机装配与非动力端同心度较差。4.套接式电机5.绞龙过长 主轴过重过大,导致径向力加大6.淬火工艺不高

网友:
悬空这么长,不断不正常

网友A:
主动链轮带动从动链轮转动,从动轴是不是可以不开键槽。从动链轮上装个轴承

网友(点评):
傻孩子 你是来逗乐的吗?

网友:
ε=(´ο`*)))唉,一言难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动链轮带动从动链轮转动,从动轴是不是可以不开键槽。从动链轮上装个轴承

是有考虑这样做,有一些链板式输送机我们从动轴确实没做键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