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花键跨棒距、棒间距换算方法

楼主(2025-03-11):
     用量棒配合测长装置测量花键跨棒距的时候,如无法配置相应规格的量棒,用其他相近尺寸的量棒代替时,测量结果应该怎么换算?

如:对于M1.0,Z24,α30°的 直齿渐开线外花键,要求量棒φd1,跨棒距M1,如果我只有φd2的量棒,那测量结果M2怎么换算成φd1情况下的跨棒距?

内花键的棒间距同问,感谢!

网友A:
条件不够没法帮你算,不过有专用的齿轮计算器,你可以下载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不够没法帮你算,不过有专用的齿轮计算器,你可以下载一个

是我给的参数不完整,我只是想学习一计算方法。你说的这个计算器有下载链接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