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圆钢出厂是什么状态,正火的吗?

楼主(2025-03-11):
250直径的45号圆钢热轧出厂的一般是什么状态,正火的吗?还是随机不做任何处理。       近2米长的轴,对方选的直径粗多了,强度足够。本来打算老规矩粗车调质后精加工。结果被车工余量留的太少,担心调质后加工不出来。请教强度足够的情况下45钢毛坯直接精加工可以吗?有其他影响吗?,这么长的件有内部应力造成轴弯吗?问卖圆钢的人,问就是热扎,其他啥也不知道不提供。

网友A:
跟距锻造工艺推断,属于空冷退火状态!

网友(点评):
如果加工还是太硬,还可以再退一次火。

网友(点评):
胡粥一气

网友(点评):
哈哈!请学者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距锻造工艺推断,属于空冷退火状态!

不硬啊,大哥,是毛坯直接加工,热轧出厂的有内应力吗?毛坯直接精车后会弯吗?

网友(点评):
这我就不知道了。 一些比较大的圆钢出厂的时候还有一道锻打工序,所以一些圆钢的表面不是很光滑,能看出来很多锻打凹陷。

网友(点评):
没有锻打的,

网友B:
做下金相,看下是几级

网友C:
一般是热轧出来的,标准是GB/T 699。屈服强度是355Mpa,调质后可以达到550Mp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热轧出来的,标准是GB/T 699。屈服强度是355Mpa,调质后可以达到550Mpa

兄弟,请教的是:强度足够的情况下45钢毛坯直接精加工可以吗?有其他影响吗?,这么长的件有内部应力造成轴弯吗?

网友(点评):
强度足够是可以直接精加工啊,但是还要考虑这个轴和什么零件有接触,表面硬度有没有要求耐磨之类的。说这么长的件有内部应力造成轴弯吗,一般是有外力才会造成内部产生应力,(锻打出来的毛胚有残余应力先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下金相,看下是几级

暂时没条件啊

网友:
一般调质后再车
精度好,

网友:
有调制钢,退火钢,正火钢少

网友:
不特别提出要求,一般为热轧热锻后空冷态交货。细的圆钢可理解为偏正火,粗的偏退火
这么大直径的轴,调质无啥意义,一般正火较实际。
至于你说应力问题,热轧热锻后空冷态交货没啥特别影响,完全看你工艺怎样了

网友:
1. 45号钢热轧状态分析
出厂状态:通常45号钢热轧出厂一般为正火(GB/T 699规定),但部分厂家为降低成本,可能为未经热处理的自然冷却状态(即热轧+空冷,等同于退火状态,但无严格控制)。如果供应商不明确提供,基本可以默认是未做任何热处理,机械性能较为低下,内部组织为片状珠光体和铁素体混合结构,存在较大内应力。

如何判断状态:

硬度检测:未经处理的45号钢,布氏硬度大约170-207HBW;正火状态布氏硬度一般为160-197HBW。
火花试验:未经处理的45号钢火花呈黄色直线,少量分叉,爆炸点不密集。
金相检测(若有条件):热轧未经处理一般为铁素体+珠光体,正火则为均匀珠光体。
2. 是否可以直接精加工
强度足够的情况下,45号钢毛坯直接精加工理论上可行,但需注意以下问题:

✅ 可行性分析:
加工性能:热轧状态硬度低,切削容易,刀具磨损小,粗精加工更方便,能保证尺寸和表面光洁度。
尺寸稳定性:若精度要求不高(如IT7-IT8),且长期使用在常温下、无大负载冲击,直接加工问题不大。
⚠️ 可能的风险:
内应力释放,造成轴弯曲变形:

热轧材料由于不均匀冷却和组织转变,存在较大残余应力。长轴在精加工时切削不均,会释放应力,导致弯曲或尺寸变化,特别是近2米长的轴,风险较大。
解决办法:
采用对称加工(先粗车一遍,翻面再加工)。
加工前做去应力退火(550-650℃保温2-4小时,随炉冷却)。
粗加工后静置24小时,让残余应力释放,再精加工。
机械性能不足,表面耐磨性差:

热轧未经调质,强度和硬度偏低,如果该轴承受疲劳、扭矩或冲击载荷,寿命可能会大大缩短。
解决办法:如果承载不大,可以局部感应淬火提高关键部位硬度(如轴肩、花键等),而不必全轴调质。
表面粗糙度和公差稳定性下降:

热轧材料组织粗大、硬度不均匀,刀具切削力不均,可能导致精加工后表面光洁度变差。
解决办法:精加工时采用小进给量、低切削速度,推荐用CBN刀具或PVD涂层刀具。
3. 推荐处理方案
若尺寸要求不高(IT7-IT8):

直接精加工,注意两端对称加工,粗加工后留0.5-1mm余量,静置24小时后精加工,减少变形风险。
若尺寸要求较高(IT6级以上,或有装配要求):

先做去应力退火,再按老规矩粗加工→调质→精加工。如余量确实不足,可考虑局部淬火替代全轴调质。
若强度有富余,且担心变形:

采用低温回火+精加工方案,回火温度在300-350℃,避免组织硬化、释放部分应力。
有其他疑问或具体参数需求,随时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