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捷摇臂钻钻孔深度设定,怎么操作?

楼主(2025-03-11):
我们有一台中街店摇臂钻,但是没有人会钻孔时设定指定的深度。
都是凭感觉。
问了中捷官网,就像一群傻子一样!!!
网上也搜不到相关内容。

网友:
摇臂钻都是看刻度定顶深度的

网友(点评):
可以定钻孔深度的。

网友:
手动的钻还想干自动的活?

网友(点评):
可以设定钻孔深度的。

网友:
可以的,转盘标尺限位销拔起来,旋转刻度盘到指定深度按下定位销。大概就是这样操作的,,,可以多试试。

网友:
记得是可以设置的,钻尖顶一下工件平面,哪里有个刻度的东西,算好多少,调好了锁住就行,到设置深度会跳一下就不往下了。

网友:
网上怎么可能搜索不到呢,这是摇臂钻的定程切削功能,网上一堆摇臂钻说明书,都讲到如何使用定程切削功能。

网友:
可以试一下,谁也说不好因为你的钻头长度和零件高度也影响钻孔深度。

网友:
一般砖头轴侧面不是有一个类似限位柱的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