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W里可以拉伸的中文字体有哪些?

楼主(2025-03-11):
请问SW里可以拉伸的中文字体有哪些?

网友:
包覆吧?好像都可以啊,,,,

网友:
黑体的适应性最强,笔画之间基本不存在交叉。微软雅黑反而次之。
我一般都是在SolidWorks里面选择黑体,然后再单独出一个CAD的印字图,就可以任意选择字体了。
PS:除了字体之外,其实相同字高下,英文数字和中文的实际高度差也很令人崩溃。

网友(点评):
单独出一个CAD的印字图是什么意思,不太明白?

网友:
设计完成出工程图的时候,其他的就是用SolidWorks直接出工程图标注,然后转PDF和DWG投产。
印字图则是把有印字的图纸转成DWG后,把实体上的印字删除,再CAD里添加印字内容,标注印字,作为单独的印字图。
厂家一般也都是外协印字工序,单独出的印字图就是给印字厂家的。

网友:
走注释,黑体,拉伸,切除,包覆都可以显示,转CAD出丝印图,加工图

网友:
拉伸不是所有字体都可以的吗,还有不能拉伸的字体吗?

网友:
长仿宋

网友(点评):
汉仪长放松体是最讨厌的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