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这种双出头气缸的活塞怎么拆下来啊

楼主(2025-03-12):
我想把缸杆替换成空心的,请问各位大佬 这个怎么拆下来呢?

网友:
加工掉一端的缓冲套,就可以取下来了。。。。。参考 屏幕截图 2025-03-12

网友(点评):
应该是压铆固定的,要破坏才可以

网友:
两个杆靠近螺丝的地方有分别有一个扁丝,逆时针拧,就可以了, 如果不好拧,靠虑打的有螺纹胶,烘枪吹一下,

网友:
也不一定,如果是热套工艺套装在一体的,那根本就无法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