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ek齿轮的耐磨性或者应用

楼主(2025-03-12):
有谁知道1模的peek齿轮加玻璃纤维或者碳纤维传动,其工作时间能有多久吗?或者在哪些设备上有应用吗?

网友A:
离开工作环境没法谈。
负荷大小?润滑方式?环境温度?工程塑料对温度太敏感了。

网友B:
这样对比吧,车床POM齿轮,用于过载,只要不过载,耐磨比钢的强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开工作环境没法谈。
负荷大小?润滑方式?环境温度?工程塑料对温度太敏感了。

负荷10kg,无润滑,环境温度就是常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对比吧,车床POM齿轮,用于过载,只要不过载,耐磨比钢的强太多,

车床上用pom齿轮吗

网友(点评):
用,用于过载,

网友(点评):
车床上谁TMD用塑料齿轮,你要不上车间拆个车床看看,生产厂家疯了吗

网友:
PEKK类材料,不用考虑耐磨,因为这类材料可以说永不磨损,比钢制铜制耐磨太多了,

网友(点评):
说了PEEK齿轮一堆优势,却没法解释为什么广大的机械设备都在使用金属材料制造齿轮

网友(点评):
peek材料贵,难加工

网友B:
车床上的用的塑料齿轮,所有车床都有,这个用于过载,过载时,这个齿轮断裂,切断动力,当没有过载时,这个齿轮比边上钢的耐磨,

网友(点评):
实践出真知,学习到了

网友:
对于重要设备的主传动齿轮,目前一般都要用金属材料。因为对齿轮的要求就是齿面要硬,齿芯要韧。同时要做到这两点肯定要对不同部位做不同的热处理,金属才能满足这个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床上的用的塑料齿轮,所有车床都有,这个用于过载,过载时,这个齿轮断裂,切断动力,当没有过载时,这个 ...

那这样用个10年8年都不会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床上的用的塑料齿轮,所有车床都有,这个用于过载,过载时,这个齿轮断裂,切断动力,当没有过载时,这个 ...

长见识了

网友(2025-06-17):
peek的不太了解 聚酰亚胺树脂的做过 无油工况的PV值在10MPaM\s左右 奇瑞上汽新能源车变速箱里的齿轮垫片 一拖大马力拖拉机里面的挡油圈我们都在供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