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二手机器人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5-03-12):
买二手的机器人,想回来做喷漆用,不知道需要注意什么?
机器人买回来能调试正常不。

网友A:
你们用 不用精度,没有精度的东西,只要能动就可以,

最好有示教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用 不用精度,没有精度的东西,只要能动就可以,

最好有示教功能的,

问题是今天喷漆圆形的,今天喷器方形的。这是不是要设计编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用 不用精度,没有精度的东西,只要能动就可以,

最好有示教功能的,

能不能使用AI功能,自动识别 方的,圆的机器。自动喷漆??

网友(点评):
喷涂行业应该没有用到CCD自动识别的,半导体芯片行业的划片机,用的CCD时时刻刻都在擦玻璃,不然水浆就把镜头糊住了

网友:
机器人控制程序相对简单  让买家的员工给你培训一下 几小时就能会了一些简单炒作

网友:
我觉得首先得有量才行,要都是散件就没必要。现在机器人还是需要编程的,还没完全智能化。

网友:
买新设备和二手设备的区别是:新设备是为工艺服务设计的,旧设备是工艺设计为设备服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今天喷漆圆形的,今天喷器方形的。这是不是要设计编程了。

所以说最好买那种有示教的,拖拽后保存路径,针对不同产品,直接拖拽机器人,后面他就能自己按照轨迹走了

网友:
二手的,那就编个简单程序看一下快速运行中的精度。比如走个圆行、走个方形、或者快速运行点到点。观察测量一下有没有误差。
其次就是品牌了,进口的肯定贵,看国产的话还是得看精度。

楼主(2025-04-21):
感谢大家的意见,我到时候在仔细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