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塑料齿轮

楼主(2025-03-13):
这个车床上的塑料齿轮,用于过载,当没有过载时,边上钢的齿轮磨损了,这个塑料都不会磨损。
提醒一下,做技术,一定要严谨,不要不懂瞎说,这样会被 人笑话,

网友:
春哥,光辉严谨的形象出来了

网友:
wcnma,如此春哥,怎能不粉!粉了粉了

网友:
学习到两点:
1. 设备上用塑料齿轮,第一次知道;
2. 嘴炮在事实面前,毫无战斗力。

网友:
应该是尼龙的齿轮,自润滑性能很好。齿轮用什么材料不绝对,只要性能能满足要求就行,还能简化工艺,有些产线上的齿轮,就是尼龙,模具生产的,便宜。

网友A:
你太乐死我了,就拿一个齿轮能证明什么,证明你说的对吗,恰恰所谓的塑料齿轮根本没有任何广泛应用的价值,怎么旁边的还是金属齿轮,都用塑料齿轮啊,不是谁说的,强度高,性能强啊,结果就是没人用啊。

上回是谁说的,铁锈转化转化剂是骗局来着,这已经是世界广泛应用的产品。https://www.solidsmack.com/zh-CN/buying-guides/best-rust-removers/
有资格说严谨二字吗

网友:
用尼龙齿轮最大的优点是减噪、其次是可以欠润滑油时还能工作,对于某些不方便加润滑油的食品加工机器,比如碾面机、面条机是必须之选。

网友(点评):
还有一点就是一个金属一个塑料,磨损更换可控,不会一下子两个齿轮都磨损了

网友(点评):
一般用于过载,磨损也金属先磨损,用塑料齿轮用在车床上作用是过载保护,当过载时,塑料齿轮断掉,切断动力,

网友:
普车上用的。也有用 电木材料 做的。

网友:
确实啊,有些社友真的很脱离一线。你说学个技能可能对一些孩子社会生存更有利,他鄙视你,说你宣传读书无用论.....

网友B:
逼给你撞上了

网友(点评):
常有的事,很多人试图用自己的爱好挑战我的工作,还有人从来没干过CNC,来指导我CNC加工,只是一笑而过,工作中一样,很多人这样干,

网友:
尼龙齿轮很常见,哪怕是非轻负载

网友:
塑料齿轮农机的也有,,,,,

网友:
我们十几年前印刷机械过渡轮有的部位就是尼龙的,也没咋坏过

网友C:
车床挂轮在加工螺纹时频繁正反转,尼龙齿轮起个缓冲作用,并不是为了防止过载。

网友(点评):
一直认为是过载,过载断过几次

网友(点评):
阿春遇到专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车床挂轮在加工螺纹时频繁正反转,尼龙齿轮起个缓冲作用,并不是为了防止过载。

那是材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太乐死我了,就拿一个齿轮能证明什么,证明你说的对吗,恰恰所谓的塑料齿轮根本没有任何广泛应用的价值, ...

塑料齿轮没有大规模运用的主要原因我认为是加工困难,齿形精度靠注塑或机械加工都无法保证。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车床挂轮在加工螺纹时频繁正反转,尼龙齿轮起个缓冲作用,并不是为了防止过载。

春哥,你那车床我居然没认出来是哪个山寨厂的?有点像大连,DS商标?从床头箱看,车身肯定纤细苗条,大长腿,但刚性不足,不耐CAO,这玩意你也能玩过载,I服了YOU.我喜欢沈一机的CA140系列,颜值高,精度好,刚性足。车床皮带轮学人家搞了个免键轴套,但没有看到动平衡的减重坑,皮带轮的动不平衡是车床振动的根源。
学机械设计的好好研究一下车床的设计,什么齿轮传动、轴系装配、导轨装配、尺寸精度、形位公差、结构强度、材料与热处理、装配与定位、调试与检测等等等等,几乎社区小白提出的问题,车床上都能找到答案。

网友(点评):
翻新机,南方车床的底,然后整机翻新,这机在南方,用得多,不过载证明你小子不常干车床,

网友(点评):
你可能只是喜欢,我是在早年,一人操三台普车计件的,

网友D:
春哥,这个塑料齿轮的作用1是润滑,这个位置不同其他位置有油润滑,尼龙自润滑性能好;2是防止有硬物颗粒掉进去损坏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逼给你撞上了

不管是否你的专业领域,重在交流,欢迎指导,保持开放平和的心态,有则加勉无则改之。怕啥指导?
春哥还经常指导人去pc,要pc合法,读书无用呢,那么多人叼春哥,甚至春哥被帽子叔叔逮到了罚了3K,

春哥羞愧过吗?按指印写保证,下次不再装逼了吗?

逼还是要装,装了100次逼,只有一两次漏了,那都不叫事。

装逼是一种精致生活,一种超然感悟,一种高级哲学

大家都有信息茧房,我不觉得学者会感到羞耻,春哥只是以一种不堪的方式,扩大了学者的茧房而已。

我主张,大家在技术交流领域,努力扩大自己和别人的茧房,很有意义。

接着奏乐接着装!

网友(点评):
这小子装100次,要挂一99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春哥,这个塑料齿轮的作用1是润滑,这个位置不同其他位置有油润滑,尼龙自润滑性能好;2是防止有硬物颗粒掉 ...

大家拆开单相减速电机自带的减速箱,里面也有塑料齿轮。

网友:
春哥,给这个学者解释下,铝板6061阳极氧化后,销孔尺寸是大了,还是小了?这哥们嘴最硬了

网友(点评):
要远离喷子,这种货是无脑的,他得到的知识都来源百度,他自己素质又差,无法分出哪个对错,氧化要经过酸洗和碱化,肯定是要大,因为酸洗会腐蚀表面

网友(点评):
没那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春哥,你那车床我居然没认出来是哪个山寨厂的?有点像大连,DS商标?从床头箱看,车身肯定纤细苗条,大长 ...

大森车床?

网友:
塑料齿轮噪音小的多。
如果用尼龙要注意尺寸变化,有次差点把人搞疯了。

网友:
这个SB学者,天天拿着AI搜来的东西给人搞“教学”,   就这样被直接打脸,还好意思过来诡辩说什么“为什么旁边的都是金属齿轮,没全用塑料齿轮” 。  纯NT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春哥,你那车床我居然没认出来是哪个山寨厂的?有点像大连,DS商标?从床头箱看,车身肯定纤细苗条,大长 ...

老汉今年60整,车床干的时间不长,国营厂干了7年车工,然后又去读了3年书,回来教了5年书,下岗后在东莞开了10年机加工店,站车床20年左右,你好歹得叫声前辈吧?我选车床,有钱用沈一机,没钱用丹东,从来不选大连和南方的机床。

网友(点评):
大师,普车我选广州车床,用过这个牌子的,感觉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汉今年60整,车床干的时间不长,国营厂干了7年车工,然后又去读了3年书,回来教了5年书,下岗后在东莞 ...

沈一机和丹东的CA140(150)系列是一张图纸,沈一机的床身原来是丹东铸造的,床身比较宽,刚性好,精度高,车床功率大(7.5kw),能适应强力切削,南方的车床比较薄弱。

网友:
这年头,用普车的少之又少0 d" D% @. l% `

网友(点评):
普车好比自行车,我N年没有骑,不代表别人不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