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平时会用gpt或类似的AI软件问机械、cad方面的问题吗?

楼主(2025-03-13):
大家平时会用gpt或类似的AI软件问机械、cad方面的问题吗?
如果问的话一般都是问什么问题?

网友:
我计算选型或者受力分析的问题会问下,不过ai有时候给出的答案会有问题,不过大体的思路是正确的。建议结合成熟案列分析过的,让他解读下会好些。

网友:
就正常问,然后一步步深入,他也会找相应的例题给你,有时候他自己会逻辑或者计算错误,不过都是可以看出来,用来问那些学过但是忘记公式的计算都很好用,省了找书找公式的时间。

网友(点评):
你是不是以为可以看出错误来是件很容易的事,要是看不出来怎么办。

网友:
可以用来启发补充,问过几次专业问题,发现他考虑的内容比我个人要全面,但是细节问题很多,例如把论文撰写标准给他,让他指出论文具体问题点,说的大方面都对,指出的具体点几乎都错,也和尽信书不如无书一样的道理,尽信AI不如无AI

楼主:
确实啊,有可能提到目前很多的插件吗?比如公差至少不用去查机械设计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