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轴承钢热处理盐马淬火后,各化学成分是多少?和钢厂的材质单化学成分一样吗?

楼主(2025-03-13):
GCr15钢,盐马淬火后的化学成分,和材质单的化学成分一样吗?

网友A:
合格品的话,化学成分都一样啊。
当然要除去表面氧化层。

网友(点评):
热处理表面处理变化材料成分,那不是逆天!

网友(点评):
有点过分了,搞得我还傻b的点进去。

网友(点评):
下面那个链接怎么搞的,不在点评里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格品的话,化学成分都一样啊。
当然要除去表面氧化层。

国外客户,反馈轴承成品碳含量超标,1.3左右,国内材质单显示是0.96.标准是0.95-1.05.什么原因能造成这种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国外客户,反馈轴承成品碳含量超标,1.3左右,国内材质单显示是0.96.标准是0.95-1.05.什么原因能造成这种 ...

总有一个人数据造假,不是A就是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有一个人数据造假,不是A就是B

正解

网友C:
热处理一般会用到保护气氛,对表面的含碳量有少许影响,检测的时候选取内部一点,化学成分应该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分布的形态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处理一般会用到保护气氛,对表面的含碳量有少许影响,检测的时候选取内部一点,化学成分应该没有什么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