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温高压防尘圈选择

楼主(2025-03-14):
工况:175度高温,140MPa,泥浆环境
一转速为6~8rps的旋转轴最开始用机械密封进行密封,现在需要给机械密封外侧安装一防尘圈(保护结构)防止泥沙加快机械密封的损耗。
请问大家有谁知道符合这种工况的防尘圈吗?我看Parker的防尘圈温度够,但是压力不够;特瑞堡的好像压力也不够,麻烦大家推荐一下合适的厂家产品

网友:
这么高温,我本来想说用油顶住,隔一阵子泵点油进去

网友:
防尘要什么压力?而且这个转速和压力,密封环肯定是碳化钨,碳化钨磨损可以忽略不计的。

网友:
您这是什么仪器 需要直接承受140mpa的压力吗 没有平衡机构吗 平衡活塞、皮囊、波纹管这些?

网友(点评):
防尘一般也就是骨架油封这些 但温度要和厂家确定下有没有合适的产品

网友:
压力都已经机械密封住了,防尘只需要耐高温就行了

网友:
不考虑压力的话可以试试PTFE的,一般耐温就在150°上下,这个材料本身就是当作阀门的填料用的,很耐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