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普通车床刀架也能做作上下移动,那么车出来的棒料横截面还是圆形吗?

楼主(2025-03-14):
如图所示,假设再给刀架一个Z轴移动量,车出来的还是圆轴吗?

是不是刀架上下移动的方向(与主轴转向相向或者背道而驰)和速度也会影响棒料最终的形状和尺寸?
这个可以科学计算吗?
理论上就是回旋运动和直线运动的合成问题?

网友A:
当然是圆的呀

网友B:
可以肯定是圆的,因为车床是主轴在转不是刀具在转,除非你画的Z轴也在动。
自己查一下刀尖不对中,对车削加工有什么影响。

网友(点评):
我这个刀上下移动总有位置是对中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没有影响吧。?

网友C:
是圆的,但是同刻度车出来的直径不一样,应该是偏大了

网友(点评):
我又想了一下,不对,尺寸不会变大!因为我这个是上下移动,所以,总有一个点的位置是对的。

网友D:
当导轨局部磨损下沉,加工的圆棒会出现鼓形,圆柱度明显变差。

网友E:
你画的这个对于车床不能算Z,应该是Y轴方向,除非铣刀装在刀架上铣,否则这跟圆不圆几乎没有关系,只是相当于装刀的时候中心高怎么样,中心高高了低了会在中间残留一个圆台而已

网友(点评):
刚想说,就是中心高大小。翻到最后看见你说了。我在后面+1吧,哈哈哈

网友(点评):
跟速度和方向都有关系是吧?

网友(点评):
我又想了一下,好像不完全是这样。因为你刀装高了或者装低了那还是死的,我这个是上下移动的,应该不存在残余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圆的呀

直线运动和回转运动的合成还是圆吗

网友(点评):
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F:
上下移动,进给就打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肯定是圆的,因为车床是主轴在转不是刀具在转,除非你画的Z轴也在动。
自己查一下刀尖不对中,对车削 ...

就是说直线运动和旋转运动的合成还是圆是吧?
刀架上下移动了个寂寞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圆的,但是同刻度车出来的直径不一样,应该是偏大了

谢答!

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是不是刀架上下移动的方向(与主轴转向相对,或者背道而驰)和速度也会影响最终的外径?

这个可以科学计算吗?
理论上就是回旋运动和直线运动的合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导轨局部磨损下沉,加工的圆棒会出现鼓形,圆柱度明显变差。

有道理,我这个模型相当于是两个运动的合成,最终形状和静止的下沉是不是还是有一些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画的这个对于车床不能算Z,应该是Y轴方向,除非铣刀装在刀架上铣,否则这跟圆不圆几乎没有关系,只是相当 ...

是不是刀架上下移动的方向(与主轴转向相对,或者背道而驰)和速度也会影响最终的外径?

这个可以科学计算吗?
理论上就是回旋运动和直线运动的合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下移动,进给就打刀

对,实际上是不现实的,我这里就讨论一个理论上的轨迹问题。

网友:
lz学习下车床车六方 或者钻方孔。

网友(点评):
恩,我就是从车方的问题上延伸到这里来的。 其实我觉得从严格意义上说,车床车方是伪命题,已经不是车传统意义上的车了,实际上还是属于铣!相当于把车床变成了铣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导轨局部磨损下沉,加工的圆棒会出现鼓形,圆柱度明显变差。

出现下沉,相对位置是死的,我这个是上下移动,所以应该不会出现鼓型吧。?

网友:
我还是有点不理解你的困惑,如果需要主轴和Y同时动,而且是车的话你可以去了解下山特维克的Y切槽,或许那个是你想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