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自一体AGV

楼主(2025-03-14):
  这种AGV既能自动行走,也能人工站在上面当普通叉车开。但是我担心两套控制系统导致结构复杂,故障率高。或者像数控车床一样,虽然也有手轮摇动,但是很不好用。谁有用过的,出来吼吼。

网友:
结构复杂了故障率高是肯定的,只能选择一方面,不可能都是优点

网友:
弄个手动模式不就好了,自动行驶都可以,改下程序做手动运行就行了,唯一担心的是避障激光头晃来晃去偏差了需要重新校定。

网友(点评):
手动模式,一般的操作工不会用呢。手自一体,谁都能开。

网友(点评):
配个手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