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推荐一下2p航插

楼主(2025-03-14):
要求工作温度能到-40℃,额定电流65A,两芯的航插有没有航插推荐一下

网友A:
国内品牌
开帆电子(Kefa)
型号:KFB-1016-10.16-2P。
参数:工作温度范围为-40℃~+105℃,额定电流65A,额定电压300V,采用螺钉式PCB接线端子,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特点:触头镀锡,针脚数为4Pin,单排设计,适合多种应用场景。
国际品牌
Hirose(广濑)
型号:DF60FS系列。
参数:工作温度范围为-55℃~+105℃,额定电流65A,额定电压1000VAC/DC。
特点:高电流容量,安全的5点接触设计,独立接触弹簧,配对时有触觉点击,手指安全防护,适用于数据中心、工业机械和可再生能源系统等苛刻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品牌
开帆电子(Kefa)
型号:KFB-1016-10.16-2P。

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