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切削力的疑惑

楼主(2025-03-14):
下面是老师给的设计参数,老师的要求是“切削力是根据主轴锥孔型号大小计算出来的最大切削力”,请问这个切削力要怎么计算?翻手册也没找到相关的计算公式,有前辈解答一下吗?

网友A:
你老师缺德又缺心眼,主轴只有扭力,切削力跟主轴锥孔有毛关系,切削力只跟主轴电机,转出转速有问,比如你上面的加工中心,15KW主轴/6000转,这个主轴,扭力为95N,过载25%可以长时间工作,过载50%可工作30分钟,直到热保护器过载停 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老师缺德又缺心眼,主轴只有扭力,切削力跟主轴锥孔有毛关系,切削力只跟主轴电机,转出转速有问,比如你 ...

这样啊,前两天老师还因为这个带着小组4个人骂了十几分钟,最后只让我们继续查资料。那这个切削力的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点评):
给钱就能解决。。。。。。尹老板亲自教

网友(点评):
对于这些不学无术的老师,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加工中心 ,也没有干过加工中心,这些缺德玩意,你无法解决,因为这些人认为自己全是对的,你要敢说不对,骂不死你

网友B:
加工中心机床的主轴功率,同样650的五轴加工中心,日本一般选11千瓦/1200转,国内都选25,22千瓦,1800转。还都做过切削加工试验。

网友(点评):
你真敢说,技术数据要清楚,不能乱写,国内选大功率是因为国产便宜,

网友:
根据主轴锥孔型号选的主轴,其最大可承受切削力一般应该大大于根据功率和其它参数选的吧。老师是否是要求从这一角度来验算,免得所选锥孔连这都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工中心机床的主轴功率,同样650的五轴加工中心,日本一般选11千瓦/1200转,国内都选25,22千瓦,1800转。 ...

国内做设计的都这样,大点没错。选小了,要被老板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