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腔体门的厚度

楼主(2025-03-14):
向各位大神请教,现在设计一个真空腔体的门,长2m宽1m,铝合金材质,这个壁厚大概是多少呢?由于别的需要,不能有加强筋。真空设计手册上理论计算得出23mm左右,然后设计了40mm,用静力学仿真去校核,这个这个门和门框之间的接触为绑定和摩擦两种,分别算出中心变形量0.75mm和2.2mm,两个差别比较大,实际情况下门是有一圈螺钉固定的,但真空状态下螺钉全部都松了,相当于没有预紧力了,我不知道应该按哪种接触去校核,或者有没有有经验的大佬说一下?这个门实际情况到底应该多厚。。。

网友A:
绑定过约束了,应该按摩擦去计算

网友(2025-07-02):
引用 网友A:
绑定过约束了,应该按摩擦去计算

你好,你有这方面经验么?

网友:
楼主最后怎么处理的?

网友:
真空状态下,螺丝会松,是因为大气压把铝板向腔室里面推,把密封圈进一步的压紧了。这个状态下再次把螺丝拧紧了,在常压状态,密封圈没有回弹空间问题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