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 :回转支承摩擦系数

楼主(2025-03-14):
回转支承摩擦系数是多少哦,我设计一个回转平台,由电机驱动,现在就是要算电机,这个回转支承的摩擦系数选多少合适哦,回转平台直径1米,负载2.2吨,3转每分钟,空间比较小,选大了塞不进去

补充内容 (2025-3-14 21:34):
能否针对这个参数,列出一个计算方法,参数不够的请假定

补充内容 (2025-3-15 10:17):
我看到一些客户现场的情况0.55KW带动2T,0.8KW+0.3KW字母电机带动12吨

网友A:
滚动轴承还是滑动轴承,谁知道呢。

网友(点评):
哈哈哈哈,你竟然不知道回转支承是什么

网友(点评):
这个真不知道,以前做的最简单的旋转就是两块厚板中间穿个芯轴,刻点油槽上去。贵点的就用买的滚动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动轴承还是滑动轴承,谁知道呢。

回转支承,是滚珠,手册上是0.01,选出来的电机,很小一个,感觉不切实际

补充内容 (2025-3-14 21:32):
问了三家都说0.01

网友(点评):
不可能0.01,问厂家最清楚。有时候,厂家自己都不清楚。

网友(点评):
那是理想状态的

网友B:
求解答:,急!!!1000直径高800的炉子重量2吨放在一个轴承轴转盘上,需要以每分钟5转速度,需要电机的扭矩如何计算?需要先确定轴承座的轴承型号及传动轴的高度吗?高度300足够了?谢谢!@英凯YM

对英凯YM贴子求助的回复,分享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补充
如果是竖直安装的轴,正常转动时需克服轴承的摩擦力F,其扭矩T1=FR,  启动时需克服惯性力矩T2,
总力矩 T=T1+T2

一   T1=FR= Qμ1R T1―摩擦力矩Nm
Q―负载重量N   Q=20000N
μ―辊子轴承中的摩擦系数   μ=0.01
R-辊颈半径m ,取R =0.15 m
T1=FR= Qμ1R =20000×0.01×0.15=30Nm

二  T2= J*α= mr^2/2*(2πn /60)/t
T2―惯性力矩Nm
J―转动惯量Kg.m2        J=mr^2/2(按实心圆柱计算)
α―角加速度 弧度/秒 2  α=(2πn /60)/t
m―转动体质量Kg      m=2000Kg
r―转动体半径m        r =0.5m
n―转速  r/min        n=5r/min
t ―起动加速时间s      取t =4 s

T2=2000×0.5^2/2×(2×3.14×5/60)/4=32.7 Nm

总力矩T=T1+T2=30+32.7=62.7 Nm

这种算法的前提是:炉子转动中心线与轴承中心线重合,没有考虑炉子承载体的转动惯量。

网友C:
文件太大,不能上传。方便留个邮箱吗,我这有关于回转支承的资料,发给你

网友D:
你就按0.05—0.1计算摩擦扭矩系数

至于启动力矩 按惯量×-加速度

网友:
实在不行就按钢的算,0.15,我们分割器一般算的时候都是稍微估一下,然后跟客户说实际运转的时候轴承不要碰到盘面,留点间隙,转到位有下压力的时候接触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解答:,急!!!1000直径高800的炉子重量2吨放在一个轴承轴转盘上,需要以每分钟5转速度,需要电机的扭 ...

就是摩擦力看取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件太大,不能上传。方便留个邮箱吗,我这有关于回转支承的资料,发给你

tuping1234@qq.com,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就按0.05—0.1计算摩擦扭矩系数

至于启动力矩 按惯量×-加速度

主要是空间比较小,电机不能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