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台测试Z轴过冲2微米原因探讨

楼主(2025-03-15):
针卡测试过程中,Z轴上下高速启停,针卡固定在机台面板上,测试发现扎针深度过冲2微米,特来请教大佬,此过冲问题是面板震动引起的,还是Z轴电机选型不合理?

网友A:
俺的图图呢?没有给个示意图也行

网友B:
楼主这厉害!2微米的误差,电气响应时间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厉害!2微米的误差,电气响应时间怎么做到的?

就是要控制在1个微米之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的图图呢?没有给个示意图也行

画了个简图

网友:
1微米精度,步进电机+同步带传动+丝杆传动,没有光栅尺什么的反馈回路。坐等大佬出来喷口水。。。

网友:
啥时候我们工业都以微米作为计量单位了?我们一般是以毫米作为单位。。。。差距太大。

网友C:
只能程序上想办法做 反馈补偿了,这个精度要在量产时候稳定,应该不可能吧,看看 史陶比尔的机器人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程序上想办法做 反馈补偿了,这个精度要在量产时候稳定,应该不可能吧,看看 史陶比尔的机器人精度

好的,感谢

网友D:
做的是探针台嘛?我们有高精度经验,可以合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是探针台嘛?我们有高精度经验,可以合作

你是哪里?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是哪里?

我们做高精度IC载板测试机的,探针台有过一些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做高精度IC载板测试机的,探针台有过一些了解

你们的精度控制要求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