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需要多大的力提起工件

楼主(2025-03-15):
用机械夹爪内撑工件,请问理论上需要多大力提起工件
工件自重12Kg ,每个夹爪的接触面积是0.003411㎡ 长度是58mm  (求计算公式)

网友:
接触面粗糙度

网友:
要粗略计算大概摩擦力需要,两个接触面材料,然后查表得出摩擦因子,根据粗略计算结果实验调整(主要是粗糙度影响),最加上安全系数

楼主:
夹爪是尼龙材料,表面有条纹

楼主:
工件是硅钢

网友:
车床加工一个同重量的钢环,调试试验一下,验证的结果可靠地很。

网友:
提起零件的力,肯定等于零件的重量。

网友:
内撑理解为2f=G,即两倍的摩擦力等于产品重力,f =μN,μ为动摩擦因数,N为夹持力,换算可得N≥G/2μ;没查出硅钢摩擦因数,按45C和尼龙的因数0.3带入,得N≥196N,算2倍的安全系数,夹持力392N可安全提起。

网友:
你可以问问DEEPSEEK,把工况说的也清楚,它解释的越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