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装设计,毫无思路

楼主(2025-03-15):
该零件是 4 分管两端切成斜角,斜角的角度、管子长度都有要求,而且两个斜角要在同一边,如下图:

切割工具基本是手持的角磨机,或者是别的便宜的工具。
现在的思路是:
做一个长方盒子,钢管绑在里面,方盒子放在桌上不会滚动,就保证了两个斜角要在同一边。
方盒子两端有斜面,角磨机沿着平面图切下即可。
但是:角磨机难道不会把方盒子自己的斜面也切坏吗?

网友:
看看型材锯床,,,,

网友:
角磨机和固定钢管的装置固定在一起,即两者相对位置固定;
装置负责调整角度和长度,做好避让,角磨机就切踏马的;
把这个工装搞得排场点,比如类似于桌子的工作台;
还是我题目没理解透

网友:
钢管固定好,两侧做滑轨固定角磨机,角磨机只需要平移就行了,位置固定好就不会出问题吧

网友:
预算多少?

网友:
参考光伏铝边框切割

网友:
到附近找激光切管机,想切哪里切哪里,费用也不高

网友:
钢管和角磨机的相对位置找好固定,角磨机可上下活动,跟铡刀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