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佬,这个零件的加工工艺流程是什么呀。

楼主(2025-03-16):
求各位大佬,这个零件的加工工艺流程是什么呀。
小白一个,求学习。

网友:
很简单 ,这样铣哪样钻孔,就好了,

网友:
一句两句说不清,说清就是编一本工艺。工艺,也要看量,不同的量,工艺也不同。学习?这样子要从头学。

网友:
外协就结束了,没有不能外协的东西,只有不能外协的价格

网友:
看着也不复杂啊,机加就能搞出来

网友:
以加工中心为例 先做孔及底面 再做工装 然后卡工装加工其余各部分

网友:
挺麻烦的,两个方向的圆角,,,,内孔那个圆角不应该是倒钝吗?

网友:
圆弧0.4粗糙度?不好加工吧,价格会很高

网友A:
你问问设计者,这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R处要Ra0.4.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问问设计者,这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R处要Ra0.4.

乱标了吧

网友:
CNC多装夹几次不就出来了吗,这个没啥难的

网友:
看来这行业不缺钱

网友:
什么b图纸

网友B:
这图典型的如春哥所言,3D熟练画的漂亮,2D不适合加工。1.R5.35的圆心在哪儿;2. R0.4是好玩吗;3. 2-6孔深25,好笑吗;4. 视图方向让猜吗?

网友:
没有形位公差,只要求表面粗糙度的图就是耍流氓

网友:
对称产品这样标注我是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图典型的如春哥所言,3D熟练画的漂亮,2D不适合加工。1.R5.35的圆心在哪儿;2. R0.4是好玩吗;3. 2-6孔深 ...

确实,这都什么图纸,给你点赞

网友:
这图画的,一个形位公差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