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75铝板加工后硬质氧化有腰线

楼主(2025-03-16):
7075铝板CNC加工后硬质氧化有黑色腰线,材料厚度25mm.每块腰线位置一样、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呢。

网友A:
你家材料有问题,跟氧化无关,这种是买到了非标铝排,这条印,叫挤压印,里面杂质太多,就是铝排在挤压里,把一个圆的挤成方的,这个线就是圆切线部位,因为挤时有开裂,然后再高温又合在一起,这里面含很多杂质,所以氧化会有条黑线,买国标铝,一般飞一刀也作用不大,还是有黑线,
解决办法是买国标铝排,买铝板就能解决
有加工可以让我报个价,参考一下价格,我开黑作坊的,13066937362微信同号

网友(点评):
学习了,我以前用7075做硬质氧化表面也是好多条纹,一直没搞懂什么原因,只能让钳工打磨抛光

网友(点评):
学习了 春哥在加工行业还是靠谱的

网友(点评):
这就是专业,还得是春哥

网友(点评):
看到没 ,这就叫专业

网友(点评):
专业,向春哥学习

网友(点评):
春哥,在这个专业上是排前面的。

网友(点评):
出本书吧 我买

网友:
春哥在加工行业的经验确实可以

网友:
7字头硬质氧化是黄色的吗?

网友(点评):
色是后染的,硬质也可以染色,一般为本色,不同材质,色差很大,同款货,色都不一样,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材料的问题,有杂质,或者是金属元素分布不均匀,属于硬伤。我们常用的解决办法就是喷烤漆

网友:
蹲个后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家材料有问题,跟氧化无关,这种是买到了非标铝排,这条印,叫挤压印,里面杂质太多,就是铝排在挤压里, ...

春哥,你好。感谢给我建议。我们用的是西南铝厂的料,而且我们找了第三方测试材料成分也是没问题的,厂家给的解释是铸造过程中 中间比表面软。具体如图片。

网友(点评):
多谢楼主回复。 但看不见图片是怎么回事?

楼主:
感谢春哥的分析和建议。我们买的是西南铝,今天做了第三方材质分析也是在国标范围内的。厂家给的回复是铸造时中间空冷却没有两头好导致这个问题产生的。

网友(点评):
但你的板子并不厚,软硬不应该存在这么大色差,并且铝板具有自然失效效果,估计是成份偏析。 让第三方检测机构看看色差成份不同。

网友B:
从来没有用过这种材料,刚查了下资料,网上了搜了一下。
发现这种材料强度确实很高,但带来的问题也是极多,一般小公司想用好它并不容易。

猜测可能与:
1材料特性,2热处理。这两个原因可能性最好。

楼主可以去检测一下横截面的晶相组织分布。
最好带一块变色的去.

使用高性能材料,也得有高的生产工艺保证。

我一般用6061较多,作为结构件,基本上没有啥特别奇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来没有用过这种材料,刚查了下资料,网上了搜了一下。
发现这种材料强度确实很高,但带来的问题也是极多 ...

非常感谢,目前色差问题客户已允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