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轴工件留一点不开口,作用是?求解惑!

楼主(2025-03-17):
抱轴锁紧,为什么还要留一点不开口?感觉全通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
难不成只是为了端面看起来好看?

网友A:
画错了吧,那个圆台后画的吧,要不问一下画的那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错了吧,那个圆台后画的吧,要不问一下画的那个人

不留开口怎么夹的紧

补充内容 (2025-3-17 13:31):
开口被前面的固定了怎么夹的紧,又不是很长?

网友(点评):
不开口,怎么夹不紧了,

网友:
这零件怎么加工

网友(点评):
加工是可以加工的出来,只是成本 高点,有一个槽放电可以加工

网友:
不知道你的使用工况,反正我之前有用过200RPM的也都是直接全开掉,也没问题,
就凭感觉来说,意义不大,如果是间隙装配,留不留加紧后都是偏心,如果是紧配的,留了也没啥意义啊

网友:
要用螺栓紧固的

网友:
担心破坏孔的形状尺寸吧?因为切通之后孔的公差就保证不了了

网友:
不全开口不好吧,怎样夹紧啊

楼主:
|cyzy6388发表于 03-17 11:41不全开口不好吧,怎样夹紧啊
能夹紧,开口与不开口之间是有槽的,拧紧开口处不影响未开口的孔

网友B:
可以加工,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工,就是有点麻烦

通用件就一两块钱一个,这加工出来估计要50块钱一个

网友:
减少全开口抱紧过程的偏心量,所以这种的转速上限比较高。。。。。

网友:
可以压紧用把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那个圆锥面是个离合器?不允许有开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用件就一两块钱一个,这加工出来估计要50块钱一个

是的,也没啥了。一两件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