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叶片建模

楼主(2025-03-17):
这个图形很简单,建模也没难度,但我不能理解这个叶片是怎么样的,画出来后与图纸要求不符,望大佬们指点一下。谢谢!

这是以我的理解画的,不符图纸要求。

网友:
三位是三头的,你的工程图是单头的。图纸有问题

网友A:
貌似右端叶片是带倒角的,但是图纸没有标出来,,,,看错了,画了一下,发现左下角的就是倒角尺寸,叶片尺寸随便画的。90°没必要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右端叶片是带倒角的,但是图纸没有标出来,,,,看错了,画了一下,发现左下角的就是倒角尺寸,叶片尺 ...

谢谢你的指教,但感觉不大正确。它有这个尺寸要求。

网友(点评):
图纸没问题,,,,

网友(点评):
我看不懂这块啥意思

网友:
大概画了下,供参考。同意楼上说的这儿加倒角,用旋转切的;但我觉得左上图纸90度应该是有用的:
第3步先作一条90度辅助线,投影到曲面上,得到交点;
第4步旋转作倒角,参考第3步的交点,测量了下,轮毂内外和左下图纸接近(29.15要用倒角后的角点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