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紧固件的拧紧扭矩如何确定?

楼主(2025-03-17):
各位机械大佬,请问标准螺丝的拧紧力矩,应该如何确定?
除了根据真实的测试工况,确定具体工况下的拧紧力矩外,针对其它常规的使用工况,还是应该有可参考的经验值或经验算法吧?

如有了解者,网不吝赐教。

网友A:
预紧应力一般控制在螺栓材料屈服强度50%到70%左右以下。机械设计手册上有详细计算方法,不同受载工况不同计算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紧应力一般控制在螺栓材料屈服强度50%到70%左右以下。机械设计手册上有详细计算方法,不同受载工况不同计 ...

手册上主要是以拧紧力矩与预紧力的关系。如果不确定预紧力(不取50%~70%)的情况下,拧紧力矩应该怎么确定?

网友:
50%~70%是你计算出来的预紧力在这个范围以下,不是要求你取50%~70%。要根据你的受力情况计算预紧力,比如说是受倾覆力矩还是扭转力矩,保证结合面不分离、不滑移、不压溃、残余预紧力保证多少等,根据计算出来的预紧力再去算预计力矩,计算出来的预紧力矩小于推荐值以内,说明你选的螺栓符合要求。预紧力矩有个推荐表,可以百度,

网友:
预紧力矩有个推荐表,可以百度

网友:
GJB3098 和16823 ,QJ300A去看吧兄弟

网友(点评):
GJB3098这不是飞机起落架的军用标准吗,与楼主的问题有什么关系。

网友:
现在一般设备都会附螺纹紧固力矩表。如果没有,在网上也可以搜索到,要注意所用螺栓的材质和强度等级,不同的螺栓有不同的力矩。

网友B:
🔩 一、强度校核计算1. 弯曲应力公式公式:
σ = M / W
参数说明:• σ:弯曲应力(MPa / kgf/mm²)• M:弯矩(N·m / kgf·m)• W:截面模量(mm³ / cm³)
单位转换:
1 MPa = 10.197 kgf/cm²
应用场景:
轴类零件设计时校核危险截面强度
示例:
某传动轴承受弯矩500N·m,选择W=250cm³,则σ=500/(250×10⁻⁶)=200MPa⚙️ 二、轴类零件设计2. 扭矩计算公式公式:
T = 9550 × P / n
参数说明:• T:扭矩(N·m)• P:功率(kW)• n:转速(r/min)
单位转换:
1 kW = 1.34 HP
应用场景:
电机选型时计算输出轴扭矩
示例:
15kW电机在1450r/min时,T=9550×15/1450≈98.7N·m🔋 三、功率计算3. 机械功率公式公式:
P = F × v / 1000
参数说明:• P:功率(kW)• F:作用力(N)• v:速度(m/s)
单位转换:
1 m/s = 3.6 km/h
应用场景:
输送带驱动电机功率计算
示例:
输送带需克服5000N阻力,速度0.8m/s,则P=5000×0.8/1000=4kW🌀 四、齿轮设计4. 分度圆直径公式公式:
d = m × z
参数说明:• d:分度圆直径(mm)• m:模数(mm)• z:齿数
单位转换:
1英寸=25.4mm
应用场景:
齿轮几何参数设计
示例:
模数3,齿数24的齿轮,d=3×24=72mm🔧 五、螺纹连接5. 预紧力公式公式:
F₀ = 0.7 × σₛ × Aₛ
参数说明:• F₀:预紧力(N)• σₛ:螺栓屈服强度(MPa)• Aₛ:应力截面积(mm²)
单位转换:
1 kgf = 9.8N
应用场景:
重要螺栓连接预紧力计算
示例:
M10螺栓(Aₛ=58mm²),8.8级(σₛ=640MPa),则F₀=0.7×640×58≈26kN🌡️ 六、热膨胀计算6. 热变形公式公式:
ΔL = α × L₀ × ΔT
参数说明:• ΔL:膨胀量(mm)• α:线膨胀系数(10⁻⁶/℃)• L₀:原始长度(mm)• ΔT:温差(℃)
单位转换:
1m=1000mm
应用场景:
高温设备热补偿设计
示例:
钢制导轨(α=12×10⁻⁶/℃)长2m,温差50℃,ΔL=12×2000×50×10⁻⁶=1.2mm⚖️ 七、重心计算7. 组合体重心公式公式:
X̄ = Σ(mᵢxᵢ)/Σmᵢ
参数说明:• X̄:重心坐标(mm)• mᵢ:各部件质量(kg)• xᵢ:各部件质心坐标(mm)
单位转换:
1kg=2.2046lb
应用场景:
旋转机械动平衡计算
示例:
某转子两配重块质量分别为2kg(x=+200mm)和1.5kg(x=-150mm),则X̄=(2×200+1.5×(-150))/(2+1.5)=25mm⏱️ 八、运动学计算8. 角速度公式公式:
ω = 2πn / 60
参数说明:• ω:角速度(rad/s)• n:转速(r/min)
单位转换:
1rpm=π/30 rad/s
应用场景:
旋转部件动能计算
示例:
电机转速1450r/min,则ω=2×3.14×1450/60≈152rad/s💡 九、能量计算9. 动能公式公式:
E = ½ Iω²
参数说明:• E:动能(J)• I:转动惯量(kg·m²)• ω:角速度(rad/s)
单位转换:
1J=1N·m
应用场景:
飞轮能量存储计算
示例:
飞轮I=0.5kg·m²,转速3000r/min(ω=314rad/s),则E=0.5×0.5×314²≈24.6kJ📐 十、公差计算10. 配合公差公式公式:
T = |ES - ei|
参数说明:• T:配合公差(μm)• ES:孔的上偏差• ei:轴的下偏差
单位转换:
1mm=1000μm
应用场景:
精密配合选型
示例:
H7/g6配合,孔Φ50⁺⁰.⁰²⁵,轴Φ50⁻⁰.⁰⁰⁹⁻⁰.⁰²⁵,则T=25-(-9)=34μm

网友(点评):
来自:机械工程文萃 机械设计十大黄金公式|工程师必备计算宝典

网友:
引用 网友B:
🔩 一、强度校核计算1. 弯曲应力公式公式:
σ = M / W
参数说明:• σ:弯曲应力(MPa / k ...

齐活了,兄弟

网友C:
有个推荐扭矩和最大扭矩表,查查看。我自己算的跟表上有点出入,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推荐扭矩和最大扭矩表,查查看。我自己算的跟表上有点出入,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

预紧力,是怎么计算的?我还是没有理解楼上层主的意思。因为我看手册上写的是都是拧紧力矩的计算方式,对于预紧力的计算方式,我没有找到。换言之,需要考虑拧紧力矩的情况下,计算的思路与方法应该是怎样的?

网友(点评):
没仔细看,漏了预紧力。这方面不太清楚。

网友D:
具体示例:M12-10.9级高强度螺栓的拧紧扭矩设计

适用场景‌:汽车底盘关键连接(如悬架螺栓)

1. ‌参数设定‌
螺栓规格‌:M12(公称直径12mm),强度等级10.9级(最小抗拉强度1040MPa,屈服强度940MPa)‌;
摩擦系数‌:润滑条件下取μ=0.12(螺纹与支撑面摩擦系数一致)‌;
目标预紧力‌:根据连接件受力需求,需达到螺栓屈服强度的70%(即658MPa)‌。
2. ‌扭矩计算‌
方法一:简化公式法‌
𝑇=𝐾×𝐷×𝐹
K=0.18(润滑条件)‌;
D=0.012m,F=0.7×940×A,其中螺纹应力截面积 𝐴=84.3mm2(M12粗牙螺纹)‌;
计算得出
T=0.18×0.012×(0.7×940×84.3)≈137N.m ‌。

方法二:查表法‌
参考《汽车用螺纹紧固件拧紧扭矩规范》‌及行业手册‌:
M12-10.9级螺栓在μ=0.12时,推荐扭矩范围为 ‌137-171 N·m‌;
若摩擦系数升至μ=0.16(无润滑),扭矩需修正至 ‌206-250 N·m‌ ‌。
3. ‌动态调整与验证‌
最弱原则‌:若被连接件为铝合金(强度低于钢),需降低扭矩至铝合金屈服极限对应的80%(约 ‌110 N·m‌)‌;
工艺验证‌:实际装配时,通过扭矩-转角法或超声波检测,确保螺栓预紧力达设计值的±15%范围内‌。
        ‌
关键要点
摩擦系数控制‌:润滑可降低扭矩需求约40%,但需避免过度润滑导致夹紧力不足‌;
工艺匹配‌:高强度螺栓需配合弹性垫片或防松胶,防止振动工况下松动‌。

通过以上示例可快速确定常见螺栓的拧紧扭矩,实际应用中需结合工况动态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具体示例:M12-10.9级高强度螺栓的拧紧扭矩设计

适用场景‌:汽车底盘关键连接(如悬架螺栓)

层主,“目标预紧力‌:根据连接件受力需求,需达到螺栓屈服强度的70%(即658MPa)‌”中的“目标预紧力”是怎么定出来的?

网友:
|鄢旭东发表于 03-17 15:32GJB3098 和16823 ,QJ300A去看吧兄弟
3098点1点2点3

网友:
引用 楼主:
层主,“目标预紧力‌:根据连接件受力需求,需达到螺栓屈服强度的70%(即658MPa)‌”中的“ ...

扭紧力矩需根据你的实际应用来计算,不同连接状态下的计算方式机械手册上有介绍(成大先 第六版 机械设计手册 第二卷 3.3 螺纹组连接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