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海水的管线,焊接时注意什么来提高防腐性能

楼主(2025-03-17):
输送海水的管道,间歇运行,内部大多数时间同时存在海水和空气,腐蚀比较严重。如果管道改造,采用316L材质,在焊接中应该注意什么,以提高防腐蚀能力?

网友:
316L虽有一定的耐腐蚀特性,但针对海水仍然会生锈。可以对焊接后的管道做电解抛光处理,内表面再做特氟龙涂层。如果压力不高的话,建议采用PP、PVC、UPVC、CPVC材质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