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形圈密封形式

楼主(2025-03-18):
如图,一个加工件直接连到罐体上,进胶用的,找到一个图示(图一)的密封形式,但是查找了机械手册,发现没一个符合的,平面密封一般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图二),哪位大佬知道怎么回事吗?还是说我查漏了?

网友:
个人觉得是以哪个面好加工为准 图片供参考 还有就是习惯把密封圈设置在活动件上 就像加油枪头有橡胶护套一样 而不是在每个油箱口加一个橡胶套

网友:
图一的密封结构并没有破坏密封的原理,楼主也说了是内部高压,这样反而有利于内部的液体回流。

网友:
图一这种在实践中没有破坏密封原理,压缩率计算没有问题只是填充率不好计算。

网友A:
光线的原因,看不清图一的结构,你可以手画一个装配图上传下给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线的原因,看不清图一的结构,你可以手画一个装配图上传下给大家看看

如图

网友(点评):
图一o型圈怎么固定在活动件上的?沾的?

网友(点评):
你注意下手拿的那个件,把密封圈取下来,再看一下,可能会出乎你的预料。然后你画一下装配图,两件加上密封圈的位置关系就出来了,你会发现可能跟标准一样

网友(点评):
你这个图是符合实物的,你再画一下另一个的图,两个装配一起再看

网友(点评):
不是沾的,是连接时,挤压贴上面去的

网友(点评):
所以,你的疑问点在哪里?为什么没有里面那一圈吗

网友(点评):
“挤压贴上面去的”沟槽尺寸多少?密封圈尺寸多少?装配后轴向压缩多少?耐压多少?知道这些再比较一下这种结构有哪些优点,是加工还是维修方便些?

网友(点评):
疑问点就在为什么没有里面那一圈,

网友(点评):
你说的沟槽尺寸、密封圈尺寸等都可以测量,但是我想要的是图示这种密封形式,类似机械手册里的 尺寸标准

网友(点评):
对于一般情况来说,里面那一圈是有用的,我猜测是用来矫正或预防新密封圈的外形不规则,是为了排除不确定的可能性。在你看到的情况下,如果就应用来讲,不大的压力下也是可以的,只要密封圈比较规则就行

网友(点评):
你可以看下分别承受内压和外压的时候,对于同一个规格的o型圈,尺寸还是不同的,仔细体会下,也有助于理解你在本图的疑问

网友:
想怎么设计就怎么设计,不漏就行了呗,

网友:
如果是平面静态密封可以选择图一,你查的也没有错,只是人家工厂自己改了这种形式,加工起来方便些。

网友(点评):
主要是没在机械手册上查到类似形式,不确定图一形式会不会泄露

网友:
采用密封垫片呢?

网友:
密封圈标准不一样造成的

网友(点评):
能具体说下吗?

网友:
如果是平面静态密封可以选择图一,不会漏油的,这种形式密封应用过很多很多很多次!

网友:
做过类似的设计,应用场合可能不一样,我这边没漏过

网友:
密封垫片可以的

网友:
如果O形圈用作静态轴向密封,那么当选择O形圈大小时,就应该考虑压力的方向。如果O形圈受压,设计沟槽时就应该考虑施加压力的情况,O形圈接触的沟槽壁总是会远离受压的一侧。

如果存在内部压力,选择O形圈时,其外径就要和外沟槽直径d7相等或者大大约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