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ME法兰栓接需要加弹平垫吗?

楼主(2025-03-18):
同题,最近选配ASME法兰紧固件;查了一些资料,也问了一些供应商,有的说需要加,有的说不需要,请教ASME法兰栓接需要加弹、平垫吗?法兰之间有金属缠绕垫。

网友A:
加平垫,不加弹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平垫,不加弹垫

谢谢回复,有标准依据吗?还是惯例。ASME 法兰用平垫是依据ASME  B18.21.1吗

网友(点评):
ASME B18.21.1标准中的螺旋弹簧锁紧垫圈、齿形锁紧垫圈和平垫圈是用于一般机械连接的,不是用于法兰上的。

网友A:
ASME PCC-1中有规定  ASME B16.5没有规定

网友:
弹垫一般阀门上是不加的

网友:
承压管道法兰螺栓不加弹簧垫,作为阀门执行器的机械法兰连接可以加弹簧垫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ME PCC-1中有规定  ASME B16.5没有规定

有ASME PCC-1中文版吗?我从网上查了英文版,看不懂,截个图也行,谢谢。

网友:
一般不要加垫片,如果要加的也需要锻件垫片。(ASME VIII-1 UG-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