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米长的倍速链,载重1000KG

楼主(2025-03-18):
求助,4.5米长的倍速链,载重1000KG  ,速度30M/分,大概要用多大的电机

网友:
7.5kw

网友:
不是看主动轮半径,根据转速和扭矩两头凑的么,水平和垂直或者倾斜都不一样啊,楼上是咋直接得到的功率的?

网友:
倍速链 不知道你是 3倍速还是2倍速的

这个类似的我做过 均匀分布1吨  3倍速 30米/分钟 用的1.5Kw电机+变频器。

网友:
按照做功来算,倍速链的摩擦系数你按照0.3计算好了
7.5KW的简直神人,都能垂直应用了,硬提拉1吨,30米/分钟都不在话下

网友:
谁能列个清晰计算过程?
要有理有据。

网友(点评):
米思米上面有计算过程

网友(2025-07-18):
简单点,P=FV   按这个公式

网友:
你应用场景没有描述清楚,你看上面的回复都很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