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德客的二口二位电磁阀的常开常闭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5-03-18):
有直通常开和直通常闭

常开的意思是通电通气还是断电通气?

有没有大佬用过的?

网友:
断电通气

网友:
楼上应该说的是,常开是断电通气

楼主:
‌二口二位的电磁阀常闭和常开是指电磁阀在不通电时的初始状态。‌

‌常开型电磁阀‌:在不通电时,阀门处于关闭状态,阻止流体通过。当给电磁阀通电时,阀芯被电磁力吸引,阀门打开,允许流体通过‌

得,网上查了又是反的

常开是通电通气

网友:
常开→上电闭合

网友:
        3V210-08-NC  AC24V(亚德客)      常闭型        3V210-08-NC,电源AC24V     ,         阀线圈通电, 得气。

网友:
         气阀的常开和常闭, 和继电器触点的常开常闭,状态相反。

网友:
          气阀的常闭是指关断。常开是指开通。

网友:
NC: 常闭     不通电的工况下,不导通载体,
NO:常开      不通电的工况下,载体是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