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款可以绕中心旋转的脚踏平台怎么设置驱动比较简单?

楼主(2025-03-18):
        如图中黄色支撑板部分所示,之前做了一个方案:中间加了回转支撑,和回转电机,但是需要电机跟着一起转动,而且跟直线导轨转动造成影响,而且中线圆孔处太大(半径6m),转动所需的力矩较大,最近在考虑在圆周外侧加电机驱动,中心设置滚子或圆球,做成类似轴承的装置。     但总是感觉方案太复杂,本来就是个简易平台,设备停运后,上人维修的,与设计初衷不符。

     本手非标新手,求助各位大佬。感谢!

网友A:
旋转电机为什么不放到台面下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电机为什么不放到台面下方,,,,

   当时是考虑安装相对方便,中心圆柱区域形似空中孤岛,朝下装检修相对麻烦不少。
   后来跟客户讨论了下,感觉中心驱动似乎力臂太长了,电机容易故障,所以想着在外围加,但又不想再单独做轨道之类的太复杂的装置,能不能直接装几个滚轮用电机驱动直接旋转?

补充内容 (2025-3-19 13:41):
这个是老外的一款相似的设备,但是比较模糊,看不太清他们怎么驱动的。

网友B:
这是啥设备  人站的平台旁边 那个是直线运动机构  直线运动机构本来绕着中心旋转?那平台直接跟直线运动连接一起跟着运动就行,或者你外圈那边弄个电机 驱动滚轮  直接靠摩擦力转动也行  精度要求高就买圆弧带齿的导轨 费用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啥设备  人站的平台旁边 那个是直线运动机构  直线运动机构本来绕着中心旋转?那平台直接跟直线运动连 ...

嗯,直线导轨上有个平台车,那个是直线运动,直线导轨也旋转,外侧有外齿加导轨。现在是人工平台(就是那个扇形板)的旋转,实在不想再设置一条轨道。这个设备是单能中子实验定位设备,检测的一起都是在平台车上的,整个框架就是一个平台车转动,上下,前后,左右移动定位的基础平台装置。
  另外,这么长的一条梁,外侧滚轮,总感觉光靠滚轮支撑不是很稳,之前加过一次,电机驱动滚轮之外,还有面接触支撑,但相应的接触面摩擦力很大,不是很合理也。

网友C:
还是没有太懂你想问的问题,是想给给驱动方案给你吗?还有你说的外侧加轨道什么什么意思?这个驱动方式你原本想的是什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没有太懂你想问的问题,是想给给驱动方案给你吗?还有你说的外侧加轨道什么什么意思?这个驱动方式你原 ...

原本想的,就是外侧滑轮加电机,内侧滑轮。就是感觉不太平稳,稳定的转动肯定是齿轮加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