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v轮胎与电机连接问题

楼主(2025-03-19):
各位大神,小弟在做一台所谓的“agv”小车,其实就是半自动的玩具车。
目前做出来轮胎与减速电机连接的地方老是嘎巴嘎巴的响,想问下是什么原因,有没有什么合适的解决办法
目前减速电机与轮胎的连接方式是 轮胎+轴套+轴套内侧焊了一个键槽+减速电机输出轴花键
小弟只是一个非常业余的选手,学校学的专业是土木,不是科班出身,如有冒犯,还望理解~

楼主:
还有一点就是小车自重比较大,不加壳100kg,加壳200多公斤,用的8寸的轮子

网友A:
用弹性联轴器

网友B:
兄弟,我最近也在研究AGV,可以加个联系方式,Q851909238
自重200KG也不算轻了
这么大负载,轮子径向支撑不能直接依靠减速电机输出轴,减速电机输出轴是悬臂,这么干容易把轴干断
最好是轮子左右各一个轴承做支撑,然后减速电机只输出扭矩,中间用弹性联轴器连接

网友:
你用的电机是多少瓦的电机?是无刷直流减速电机么?
电池包用的多少伏的?多大容量?
用的什么导航方式?
驱动方式是舵机转向还是双轮差速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弹性联轴器

大哥,一开始用了联轴器,在轴套里放的,外10/12?内8(小弟如果没记错的话),只尝试了一次 联轴器就干坏了,听了多年干机械的老师傅的话,这才把联轴器换成键槽连接,其实我还是比较信联轴器的,这个也是之前看书看网上学的比较好的一个办法,只是选型不会选,只能先按键槽来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最近也在研究AGV,可以加个联系方式,Q851909238
自重200KG也不算轻了
这么大负载,轮子径向支撑 ...

兄弟不瞒你说,我轮胎两段都加支撑件了,总共轮胎两侧、减速电机轴侧都有轴承,但还是响。

网友(点评):
响声是周期性的(轮胎转一圈响一下),还是不间断的一直响

网友:
参看下一体轮的设计,或者直接买个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