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电驱使用深沟球轴承的轴向配垫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5-03-19):
各位好,最近遇到一个关于深沟球轴承的轴向配垫的问题,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最好有轴承的专家或同行一起交流大家的应用经验。
        新能源动力传动领域使用深沟球轴承的齿轮轴总成在与壳体进行总成装配时的轴向配垫,因为深沟球轴承存在径向和轴向的游隙,一般在配垫时,壳体水平放置,轴承随轴总成垂直于壳体竖直放置,这样深沟球的轴向游隙会在轴的重力的情况下被消除,配垫测量上轴承的外圈与壳体的高度差,该高度是消除了轴承轴向游隙后。我想了解,行业内对于该轴向游隙被消除的情况是如何应对的目前我遇到了两种做法,一种是不进行轴高的补偿,直接使用测试的实际轴高进行配垫选择,另一种是对测量出来的轴高尺寸加一个固定的轴向间隙补偿值后再进行配垫选择。不知道两种方式,大家的经验中,实际使用的是哪一种,哪种更合理?

谢谢大家!

网友:
应用不对,也是禁忌,深沟调轴向,这个不变成了角接触了吗,这个不对,也不能成为正确的方法,
深沟调轴向后,珠子接触面积就大减,寿命大降

楼主:
我解释一下:深沟球轴承的轴向配垫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各零件的轴向尺寸制造误差,使轴承轴向保持合适的轴向小游隙(0.02~0.1),以提高轴承的寿命。对于没有轴承轴向锁止的轴系进行轴向测高配垫,是新能源减速器行业惯用的做法。但对于是否要补偿这个配垫测量中,轴承内外圈的轴隙,没有统一的看法。所以提出问题,大家一起交流一下,哪种方式更好~

网友A:
楼主说的轴向配垫是在轴承内圈或者外圈之间加一个隔圈吗?

网友B:
选择第二种,对测量出来的轴高尺寸加一个固定的轴向间隙补偿值,一般加0.03-0.0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轴向配垫是在轴承内圈或者外圈之间加一个隔圈吗?

是在一侧的壳体轴承座与轴承外圈之间加一个根据测量结果计算出厚度的垫圈

网友(点评):
明白了。垫圈的厚度公差应该不太好控制,是否可以借鉴某些电机轴承垫圈的做法,考虑加波纹垫呢?

网友:
游隙分为径向游隙与轴向游隙,深沟球轴承轴向,径向都有游隙。你所谓的轴向配垫就是对轴承预紧,减少游隙。通常情况只对角轴承,NN轴承,圆锥滚子等预紧,根据不同的工况,采用定压,定位预紧。轴向游隙也不会因重力而消除,新能源电驱使用深沟球轴承主要原因是工况要求不是很严格,对轴向跳到,径向跳动要求不高,采购成本低一点。而电主轴、高精度DD马达电机等要求严格,一般不采用深沟球轴承。

网友:
常见的非调整式滚动轴承包括深沟球轴承、圆柱滚子轴承和滚针轴承等。
这些轴承在设计和制造时,其内部间隙和几何参数已经固定,一旦安装完成,就无法通过调整来改变其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第二种,对测量出来的轴高尺寸加一个固定的轴向间隙补偿值,一般加0.03-0.05mm

谢谢,的确有一些同行是采用了加一个固定补偿量的。

网友:
可能是加预载荷吧,载荷太小,轴承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