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问题,麻烦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

楼主(2025-03-19):
1.红色箭头处的两个零件各有一半与轴承配合,公差为H7/k6,这种设计可有问题。
2.设计的时候3-4零件考虑在外侧装配,所以把2-3拆成两个零件,有没有必要把2-3合体,合体后如何跟4号件装配感觉比较困难。

网友A:
两个零件各有一半与轴承配合。
这种用法从来没见过,感觉是有问题的。 坐等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零件各有一半与轴承配合。
这种用法从来没见过,感觉是有问题的。 坐等高手解答。

我感觉各有一半与轴承配合,反而精度更高,因为都是跟轴承过渡配合,间隙基本是轴承自身间隙。但是这个设计方案以前没看到过,有点拿不准会不会有其他问题。

网友(点评):
精度不可能更高。两个零件同时和轴承内圈配合,两个零件本身的形位公差不一样,安装后的同轴度更难保证

网友(点评):
你还真敢胡说八道,全TMD在那猜是吧,有拿出半点逻辑吗

网友(点评):
学者11开始叼人了,说明已经违背牛顿第一定律!

网友(点评):
龟龟,你的感觉能对吗

网友B:
1234做成一体,轴承放到里面,中间加一个轴与基体连接,

网友:
这种一半一半的,轴承受力不均匀,估计会对轴承寿命有影响

网友C:
1往右延伸,完全接触轴承,2 3 4合成一个整体,4右边的跟轴承限位的台阶去掉,

网友D:
是内圈分成两部分吗?如图所示,怎么保证两个内圈的表面一样呢,有直径差异和同轴差异,滚动体很难保证同时与两个内圈接触,会导致接触应力极大。

网友(点评):
你引线所示的滚动体就是轴承吧,引线所示的外圈是轴承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内圈分成两部分吗?如图所示,怎么保证两个内圈的表面一样呢,有直径差异和同轴差异,滚动体很难保证同时 ...

滚动体是交叉滚子轴承,1号件是绳轮,2号件是过渡轴,3号件是绳轮,4号件是轴承端盖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往右延伸,完全接触轴承,2 3 4合成一个整体,4右边的跟轴承限位的台阶去掉,

请问按照原先零件各一半配合轴承,然后两个零件螺钉连接,这种形式会有问题吗?

网友(点评):
相当于两个轴结合,很难保证结合的地方与轴承接触面均匀接触,可能受力不均,影响轴承寿命

网友(点评):
你这样可以试试,我从来没见过也没这样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34做成一体,轴承放到里面,中间加一个轴与基体连接,

做成一体的改动太大了...框架需要外移,电机与绳索安装在框架内部。

网友(点评):
双边绳驱动,怎么保证同步啊

网友(点评):
控制可以保证同步,跟伞齿轮差动类似。

网友:
引用 楼主:
滚动体是交叉滚子轴承,1号件是绳轮,2号件是过渡轴,3号件是绳轮,4号件是轴承端盖

交叉滚子轴承内外圈有直接带螺纹孔的,可以看看

网友:
与轴承配合各一半,常见的是外圆这样用。轴这样用第一次看到。

网友:
剖面图弄个 看得头疼

网友E:
6楼的做法也是我的想法,然后想跟你探讨一下,一半一半的装配精度怎么会高呢?你轴的精度是k6,就是一个k6的轴再装一段k6的轴,然后轴向的接触面还要轴垂直,两根轴装起来之后是不是公差就比k6大?再想一下,如果垂直度不高的情况下,你这个跟一根轴出来那个效果好一点?

网友:
这是啤机吗?

网友:
之前做过一个圆柱打孔后穿销的,跟你这个架构差不多,270°直角打3个孔,不过比较小,打3.2的孔,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没有什么问题(圆柱直径60,高100,两头各3各孔)

网友:
公差再高的轴瓦就是这样的

网友:
老矣,跟不上形势了。这种三维图看起好累啊,看了半天还是稀里糊涂。

轴承套两个件感觉好像见过还是用过,忘了。
关键是固定时要能保证同心,不能过固定,导致别住。

楼主:
引用 网友F:
2半零件与轴承配合,轴承使用效果不会太好,不太建议这麽设计

除了受力不太好,对于精度会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6楼的做法也是我的想法,然后想跟你探讨一下,一半一半的装配精度怎么会高呢?你轴的精度是k6,就是一个k6 ...

我是这么考虑的,两个零件一半一半装轴承上,再通过螺钉连接,两个零件的安装基准均为轴承;而一个零件整轴穿过轴承,再通过轴孔配合安装另一个零件,会增加额外加工误差,反而不如以轴承为基准的精度高,至于你说的轴端面需要与轴垂直,这肯定需要,不论哪种方案都需要端面与轴垂直。

网友:
一对带座轴承,完事

楼主:
是绳驱关节

网友:
不建议轴承外圈同时和两个零件配合。两个内孔总会有形状和位置公差,装的时候就不好装,用起来意味着外圈轴向受力不一样。考虑做个轴承安装套吧